发一个罕见工控机BIOS,故障报警6声

楼主(2017-09-30):
工控机DZ-1037U-DCP V1.1  BIOS 绝对OK DZ-1037U-DCP

网友A:
确定能用吗,我找了几天都没有找到,正好

网友:
这种工控机BIOS很稀有的了,谢谢分享,加分收藏

网友:
你是说报警6声刷这个BIOS程序就可以解决?

网友:
有没有具体的板子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能用吗,我找了几天都没有找到,正好

确定能用,刚从一台好的机器备份下来的

网友:
可惜我刷了还是不显示,最后换板了,觉得可能CPU坏了,客户急,所以换块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