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pos机主板ITX-D425I-2 V1.20 BIOS 1M

楼主(2017-09-30):
此主板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后不报警也不显示,

网友:
工控主板的BIOS和原理图都比较少见

网友:
不报警不显示,估计是档内存了吧。

网友A:
刷了bios后故障解除,bios是我从卖pos机那里拷贝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bios后故障解除,bios是我从卖pos机那里拷贝来的

那就值得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