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5480报警

楼主(2017-09-30):
今天接手的5480  客户拿来报警8声    一般DELL 这样基本断定显卡了。。。让客户机器留下   立马拆机加焊     30分钟加焊装机之后  机器果然亮了。。可是问题来了,机器放了大约半小时,再去开机  又开始报警8声,强制关机再开,又亮了,亮了之后就一切使用正常。  再放个半小时,又报警8声。。   发现每次只要冷机之后再开   第一次开机都要报警8声,再看就好的。。。无奈了,求教一下各位大师,是BIOS问题吗?

网友:
看下屏线

网友:
接集显试试啊

网友:
屏线插拔过    如果屏线的话   按道理 第2次开机  也会报警  可它开机就亮了

网友A:
什么意思?  这板子有2头屏线?  一个集成 一个独立?  我是看到2个插槽2跟线   不过以为是一根屏线,一根摄像头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这板子有2头屏线?  一个集成 一个独立?  我是看到2个插槽2跟线   不过以为是一根屏线,一 ...

就一根屏线,我是说把主板独显供电断开就是集显了,这样就判断是显卡还是主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