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0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7-09-30):
ACER4750 不触发求助 待机0.024 3 5V正常 电容换了 BIOS刷了 南桥换了 还是不行 求大神告诉怎么修
不触发

网友:
先把南桥和EC的待机条件测下啊哥哥

网友:
南桥晶振有没电压。。。开关看看呢。。

网友:
EC,桥的工作条件都查了?这样不懂怎么说

网友:
建议在查一下 ec的 条件

网友:
建议在查一下上电的时序,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先把南桥和EC的待机条件测

网友:
跟我一样, 只换不测, 懒惰啊。

网友:
按时序来吧,去测ec的条件满足没,你前面试的那些做了没用只能老老实实的去一步步查条件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板!

网友:
你以上来就换南桥 和EC的话 而且直说这些 大家很难帮你的 你查了什么条件说一下嘛

网友:
按时序来修啊。

网友:
按照工作时序慢慢查,先查ec和桥待机出发的条件都满足吗

网友:
想找通病!!!!!!!!!!!!!!!!!!

网友:
我想问问你EC条件都查了吗,为什么要动南桥

网友:
RTC电路问题 有个电容漏电了
终于搞定了

网友:
来自: 山东
查南桥和EC的待机条件。按时序来。这个应该有图纸的。3V5V正常。还有别的呀。

网友:
查不到原因一般不要乱换芯片试,如果人为带入一个和原现象一样的故障点,那这板就基本废了,再修不好了!

网友:
如果本来是别的地方引起不开机,换南桥没换好,南桥也不开机,这样不换个超级高手搞不定!

网友:
看来只能是换板了,这板就基本废了

网友:
按时序来,一定行的,先查一下触发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