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掉电

楼主(2017-09-30):
联想CIH61MI掉电, 换了1589L控制管,有时不掉电内存报警。会不会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很大,先查下是不是缺电压或电压不稳

网友A:
我手里老多这个板子都让我报废了

网友:
估计不是BIOS问题,有时候想的太简单了,也有时候简单的想复杂了。

网友:
那就试下刷BIOS

网友:
怀疑BIOS程序问题就先刷个BIOS程序,刷BIOS程序是最简单得了

网友:
掉电的时候查查到底有什么信号或者供电丢失或者偏低。

网友:
联想H61的板就是不好修。。。。。。。。。。。。。。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背面版号是不是H61H2-LM3,看看MN29坏了没,换换看,MN29在CPU风扇接口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老多这个板子都让我报废了

我也同样,越修越坏最后报废。听说就是这样才把技术搞上去。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