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z77m-d3h半小时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7-09-30):
技嘉主板ga-z77m-d3h半小时后自动关机

网友:
有修到这故障同行帮忙求助,万分感谢

网友:
是自动重启还是自动关机,要搞清楚哦

网友:
是自动断电吧,它怎么还会主动帮关机呢。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看照片电容鼓包了。换电源看看。CPU风扇。看看热不热。

网友:
一般想着一种 有事电阻 阻止变了,还有温控系统 都是有何能的

网友:
先刷BIOS看看不行就是北桥坏了

网友:
我也有块和你同样的问题,楼主如果修复了,请告诉我修了哪里,谢谢

网友:
每次都是半小时就自动关机?还是说自动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