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inbios密码在哪里有知道的么

楼主(2017-09-30):
k40inbios密码在哪里有知道的么谢谢

网友:
华硕一般没有独立的密码芯片啊,刷BIOS试试

网友:
老的asus有万能密码的 你要找对应的密码表 可以解掉的  方法是先清除cmos 然后看启动时的日期  查表 解

网友:
我只有2010年以前的   看看你可以用么

网友:
华硕的一般在BIOS程序里面或者ec里面,可以先刷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