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5MH纪念版。 求助。

楼主(2017-09-30):
今天修到一个映泰主板。型号如上。 故障是开机不跑码, 各项电压正常。 复位正常, 仔细观察主板无外伤。 刷完BIOS还是一样的故障。 那位大神修到过这个板子的给点提示。 谢谢谢谢。

网友:
测量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供电和spd都满足吗

网友:
可以换个U试试

网友:
按照时序来,一个条件一个条件查,不能急。

网友:
CPU复位与CPU时钟信号都正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