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60不认声卡显示充电却没有充电 BQ24707

楼主(2017-09-30):
V星GE60 版号MS-16ga  充电芯片BQ24707 故障进水 已修复至可以开机  但不认声卡 (不认独立显卡问题已解决)插电池12v充电电压反复跳变 12v-1点几伏 跳变三次之后 充电点感无电压 跳变过程 充电灯 蓝色变红色 红色变蓝色 也是变三次 之后变蓝色  系统里面显示充电但未充电可以认到电池 因为没有图纸找了一份一样的PDF

1脚19V    2脚19V  3脚和4脚图纸上标的是空脚 那应该就是没用到  这个不用测 ,5脚0V(网上说低电压是正常的也没管它) 6脚2.5V正常   7脚0V  8脚3.3V    9脚3.3V    10脚0.79V也正常  11脚也是空脚不用测   12脚和13脚不接电池情况下是2.1V(接电池是16.88V)14脚接地也不用测  15脚0V    16脚6V   17脚5.8V(接电池21V)       18脚18V    19脚2.1V(接电池16.9V)   20脚19V  这些条件都满足啊 以上电压是在电感在12v测得 换过自举电路 几就剩驱动管没有换 (AO4932)

阻值G2脚361  G1242 应该正常吧 不知道

网友:
还是进水造成的 注意小电阻 要是两头引脚发黑就考虑换吧 有时能让你豁然开朗

网友A:
請問不識獨顯是啥情況,如何處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不識獨顯是啥情況,如何處理的

不认独显,要查显卡供电电压时钟复位 pci总线

网友:
3楼精辟 照做不会吃亏  声卡部分如果进水 就去掉 洗干净 在焊好 注意声卡的的供电以及数据线部分

网友B:
看不明白什么情况  到底搞定了没有呀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明白什么情况  到底搞定了没有呀 兄弟

充电问题,不认声卡没有修好,板主已错位置了求助中,用图纸就好了

网友:
基本就是电阻电容坏了,换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