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450VC REV:2.1开机掉电

楼主(2017-09-30):
华硕X450VC  REV:2.1此机开机触发三秒掉电,客户说晚上用的好好的正常关机,早上起来就这样了,拆机没有任何进水痕迹,板子也很新,好吧,想想应该 BIOS问题,刷了个BIOS开机亮了,高兴的,结果装起来一试,又跟以前症状一样,不对,应该是吹BIOS时加热了南桥导致的,直接用风枪吹了会南桥开机正常点亮,然后就上BGA加焊南桥,加焊完,开机点亮,又自信心满满的把机子装好,再开,靠,又跟刚开始一样?NND,直接把南桥取下来植,这次不装了,让机子冷,冷后再来还是掉电?什么情况?难道南桥性能不良,直接换一片新南桥,症状不变,每次只要把南桥吹热下,开机一切正常,而且可以进系统一直用都没事,关机再开都没事,只要南桥一冷,再开机就上电掉电,而且上电电流看着马上就要亮的样子,好吧,加焊显卡,问题一样?什么情况?BIOS刷了三个,而且这个机子刷REV:2.0的一样可能点亮,排除了BIOS问题,内存问题,南桥问题,CPU问题,比华硕的板子没有图纸,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修?有遇到一样问题的?指教下好不?

补充:此机修复,我把此机的1.02V芯片,场管还有电容全部换了,不掉电了,试机一天都正常,冷机放了一夜再次开机也正常了

网友A:
这是什么意思,供电那些都不用查了的?直接就干桥干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意思,供电那些都不用查了的?直接就干桥干显卡

上电1.1左右掉电.CPU显卡供电全部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1.1左右掉电.CPU显卡供电全部出来了

供电要不正常热下南桥也不会亮机呀

网友:
等下你是热到某个电阻或者管子呢,为什么就说是热到桥

网友:
重点还是要仔细看看排阻、电容什么的   没有图纸的   也许点位图可以帮到你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看看电压是不是正常的波形

网友:
这个故障你应该换个桥的晶振试一下,去年碰到过有一台东芝二代I3的就是这样,BGA一下好了,放一下又不行换了桥晶振好了。

网友:
楼主批了3板斧,批完退货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哪个电容的问题吧    用示波器试试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估计是桥附近的元器件不良啊!你可以让机器冷的时候一个一个的试试看啊!

网友:
总感觉掉电的机子特别难修,特别是电压全部都正常的

网友:
最近遇到一台开机正常,进BIOS卡死,是BIOS程序问题还是主板外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