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LX2/CM6731/DP MB不跑码

楼主(2017-09-30):
ASUS P8H61-MLX2/CM6731/DP MB不跑码  各个供电正常。。时钟也正常。。只是CPU供电偏低只有0.69V..一看见到主芯片旁有只小8脚IC.先拆掉电压正常跑码亮机

网友A:
能明说一下吗,拆掉为什么还可以工作

网友:
这是个什么芯片,是不是三相电,只用二相电,还有楼主的桌上也跟我那里一样的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明说一下吗,拆掉为什么还可以工作

那个芯片是调整反馈的,有些主板的BIOS里面不是可以调整电压吗,就可以通过它实现。拆掉它就是默认电压罢了

网友:
这种小8脚很容易出问题,一般可以直接拆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芯片是调整反馈的,有些主板的BIOS里面不是可以调整电压吗,就可以通过它实现。拆掉它就是默认电压罢 ...

就是这么个道理。

网友:
这个八脚的是什么东西,拿掉就好了。起到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