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暗屏修理

楼主(2017-09-30):
今天快下班时接到同行的一个联想SL400笔记本,暗屏,同行说他已换过高压条,液晶屏,都是暗屏,那一想问题基本出在屏线和主板上了,这款机暗屏也是一个通病修过好几台,问题都在主板屏线接口那部分电路,给高压的19V没有电压,一个电容短路,烧一个保险电阻。 基本都是这个通病。上图

网友:
送钱的机器,你捡到钱了。捡到几百?

网友:
通病来的,我都修了很多了。就是主板过屏供电一个19V电容坏。导致上面的保险烧断,从而导致屏无19V电压。最终导致屏有显示,无背光现象。

网友:
通病故障 不过这种双核的机器 现在修的不多了

网友:
这个同行头点水啊,一顿操作,结果电压都不测

网友:
确实通病,不过这机器,现在来说维修量少的多了。4-5年前几乎是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