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ITX-N270-1RW维修用图纸

楼主(2017-09-30):
工控主板ITX-N270-1RW维修用图纸 不开机的机器,查时序用的。

网友:
这样的工包主板,找到图纸的希望很渺茫。看看芯片组,按照常规的时序修吧。

网友:
还是感谢楼主的指导啊

网友:
工控主板的原理图比较少,只能根据普通机器的上的时序来修,可以找个参考

网友:
灵动N270板子,搭配945北桥+ICH7的南桥吧。

网友:
基本上没有了,凭经验去修就可以了

网友:
查IO的定义不就可以了

网友:
工控图纸外面很难有     工厂里有

网友:
这杂牌板,三板斧就搞定了。。。。

网友(2017-11-14):
我现在手上一个这种板,,楼主你的是什么问题  我的挡D5  BIOS是否可以给我个

网友:
先查查内存总线信号吧,楼主,在不

网友:
以前修到到类似的,tb都没得卖,还不如找芯片的pdf容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