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屏码的作用(已回来,加收修理费解决。)

楼主(2017-09-30):
今天收1显示器,故障是白屏,报价后客户同意修,刚修好,客户来电话,最多给50元,不然就不修了。我把故障还原,顺便把屏码IC取下,备份后给它清零了。请问,屏码在液晶屏上起什么作用?

网友A:
记录的是屏的分辨率等一些屏的参数。50就50吧,这年头,钱不好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录的是屏的分辨率等一些屏的参数。50就50吧,这年头,钱不好挣。

我就不维修了   搞坏就算了   淡好了价钱  不修也罢!   工控机   屏幕 15寸的  我还能收他 500 多  .   市场就 A 给50  下次 B给45  这个时候 A 讨厌 B  但  问题  其实就在 A 在意那50块钱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录的是屏的分辨率等一些屏的参数。50就50吧,这年头,钱不好挣。

我最反感事后砍。这显示器电源、驱动板、屏板都有问题。花了近3小时修好就遇砍,很是气愤。我把屏码清了,试了,屏点亮后很是让我“开心”。他如果拿去找“二修”,恐怕难了。

网友C:
直接20v烧屏 报废它 这种客户真*脏话*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20v烧屏 报废它 这种客户真*脏话*垃圾

搞维修的,你得先“刘一手”。我不走“绝路”,他去“二修”后再回来就好“心情”了。

网友:
是记录一些屏幕的数据比如屏型号,分辨率等

网友:
吗片  就是装了屏的所有信息    就像是身份证

网友:
嗯。是的。屏码片就是记录参数用的。如果刷得不对。会有花屏。分辨率不全。白屏。黑屏。之类的故障!

网友:
显示器的屏,你拆了它,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最反感事后砍。这显示器电源、驱动板、屏板都有问题。花了近3小时修好就遇砍,很是气愤。我把屏码清了 ...

你这个液晶显示器问题的却是有点多,全部都修了

网友:
很反感修好砍价的,要砍你修以前砍,我能接受就修,不能就别家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液晶显示器问题的却是有点多,全部都修了

电源“怀孕”,驱动板VGA接口ESD坏,屏F1和三极管烧了。ESD让我花了时间,打阻值正常,把屏供电修好还是白屏,试着把ESD取掉后正常了(物件标的U103)。当时报价是依据电源故障和屏线插针有烧糊痕迹向客户分析后报价的,他同意修。打电话叫他来拿,他就砍价。我没有使它报废算是仁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怀孕”,驱动板VGA接口ESD坏,屏F1和三极管烧了。ESD让我花了时间,打阻值正常,把屏供电修好还是白 ...

都报价了,还过来砍价,要我的话,上一次有一个这样的笔记本电脑,我收了2百块钱检测费,呵呵

网友:
屏码片的作用,楼上的大家都已经说明。关键这个报价同意修好后的反砍,真是让人反感。

网友:
我现在就想知道楼主最后收了多少钱

网友:
经常有些人修好了来砍价   简直是卵火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