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部分无线监控摄像头设置注意事项

楼主(2017-09-30):
      从海康,乔安,天地伟业,或者其它牌子的无线监控,几乎都可以通过手机APP设置,但在设置的时候有的品牌的设置快有的慢,这是为什么呢? 〈在排除软件自身的差别外〉可以从以下方面注意:
      第一,尽量先把无线监控放在离路由器最近的距离内先逐一设置。
      第二,用手机APP设置时尽量安静。
      第三,无线路由器最好不要用中文,有些软件设置到输入路由器名称时过不去,即时过去了也是设置不成功。
      第四,路由器最好是设成2.4G.
最后附上一款V380的APP 图片。      这一款就是路由器不要设成中文。那会有意想不到的麻烦。

网友A:
先问下楼主 无线摄像头 录像效果 会不会延迟 效果跟有线的对比 效果不会差很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问下楼主 无线摄像头 录像效果 会不会延迟 效果跟有线的对比 效果不会差很多吧

效果是摄像头名牌决定,只是延迟是有的,同台摄像机如果接有线那要流畅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