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施乐3200打印机连纸卡纸解密

楼主(2017-09-30):
本人遇到一台施乐3200打印机打印卡纸,复印一张上两张-3张纸连接重叠,我以为灰太多了,进纸感应器,电影器等都清理了一遍,各种感应器控制功能都试了,全部正常,就是卡纸,论坛,百度都找遍了 也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案,都在瞎耻!本想不修了,放了一天,想想既然付出了那么久,就再试试,纸也浪费了不少,发行控制上纸轮的问题,我就断开上纸轮控制器电源,不上纸显示卡纸,于是我就拆下研究一番,一切都是正常的,感觉电磁发反应迟钝,于是我就把弹簧弄短了几圈,装上试,还是卡纸,又拆下看,感觉电磁发上半圆的胶有点粘镊子,我就把它刮干净,换了新的,试试手感,反应灵敏了,在装上试机,ok了,出纸一张,不在卡纸了,维修算是成功了,以前我不怎么修打印机,这个是第一次修这款打印机的故障,装好了拆麻烦,就随便上次几张图片吧,老师傅别喷我,有喷的去百度把这款机器同样故障的维修案例找出来。

网友:
像这种问题...已修到麻目了   但现在的新机没有这个问题了..改进设计了..

网友:
搓纸离合器的海绵老化,导致离合器复位不正常。

网友A:
离合器的胶导致。。。这个故障估计是常见的了。

网友B:
意思就是里面太脏了,需要清理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里面太脏了,需要清理了吗

是里面的胶老化了,有沾性,导致铁皮回位延时。一个电磁阀的,4楼说的离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离合器的胶导致。。。这个故障估计是常见的了。

你们知道的也不发出来分享,我在论坛,百度都找遍了没有找到。

网友C:
搓纸离合器的海绵老化

网友D:
修过HP的几款机器全是这种毛病,搞干净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HP的几款机器全是这种毛病,搞干净就OK了

看来打印机的缺陷还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搓纸离合器的海绵老化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