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原本很好解决的问题,越修越复杂

楼主(2017-10-01):
客人拿过来时时不开机,接电源能开机,但不充电不连电脑,因为这几天修了很多6代不开机都是U2坏,就直接拆主板,换U2,

但是换完U2以后接电源也不开机了,整个人都有点懵,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后来拿给了一个蛮厉害的同行修,拿过去后,他问我能进到白苹果界面吗,当时我也没接屏试,就说了句没试,

他接了个电源,看到电流0-20MA跳变,直接说了句能进到白苹果界面,我问他为什么,他也没回我。然后就换了一个U2。当时换完还是一样,他又拿出一个U2换了。还是没好,就跟我说这个要查查,你先回去吧,

到时候给你回复。晚上跟我说修好了,让我去拿。我问他什么问题,就跟我说了开机电路问题,其他的也不肯多说。唉,我做这行才一个多月,有的自己修不好的给同行修,修好后问他们什么问题每次都说的很模糊。拿回来之后我看了看主板,发现他换了U2上面的四脚管,是给U2供电的。然后充电试,但是时冲时不冲。这种一般都是尾插问题,这个我知道的。

这时候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不会一开始就是尾插问题吧。我换了一个尾插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实很有可能一开始就是尾插的问题,我把他问题扩大了。

以后修机子一定要先排除外配,系统这些以后,在修主板。不然只会走弯路!!!

网友:
学习了,才开始学修手机,大神们的经验都很宝贵,谢谢楼主分享。。。

我感觉修手机和修电脑思路差不多,都是先软后硬,先小后大,先简单后深入。

网友(点评):
是的,一开始小问题,搞得最后搞得不赚钱。

网友:
修机的道路就是总结的过程。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修机     修傻了

网友:
变,直接说了句能进到白苹果界面,我问他为什么,他也没回我。然后就换了一个U2

网友:
不充电不联机的是要先排除外配,在考虑主板的问题。顺序不能乱

网友:
修的时间还短 慢慢就有经验了

网友:
你一个月就可以搞主板了,想想我被骗了就心里不舒服,找了个半罐子师傅学了一个月什么都不会。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修前还是先拆配件,单板夹电源试

网友:
我一直这样说,维修得测量,不要什么绝杀,什么通病,那些都参考,都要自己好好的测量。

网友:
楼主厉害了.经验是慢慢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是慢慢积累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