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U (ba41-02308aPIOTEK) 待机0.00A 可触发到0.5A 掉电,自己重启反复掉电0.5A

楼主(2017-10-01):
接到一台 三星270E5U (ba41-02308aPIOTEK) 客户说很久没用了,就开不了机,原来能开机正常使用。接可调电源 待机从0.001瞬间掉0.00A
按开关键有时可触发,有时不能  触发到0.5A 时自动掉电,后自动重启    反复掉电0.5A

查待机 19V  3.3V 都有,5V找不到在那里测,

论坛说刷BIOS 我淘宝买了一个  刷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求老司机指点一 二,今天客户要来取机了  感谢!!!!!!!!!!!!!!!!!!!

网友:
补充,:有时要按几次开关才触发,而且开关处电压只有0.26V的高电平。CPU供电电感对地值有16 有对地短路的。

网友:
十月一继续修机器啊!!!cpu供电对地阻值把cpu拆掉再测阻值,还是16的阻值就证明短路了

网友:
好的,我试试,这CPU不好拆。。。哈哈哈

网友:
唉头痛呀,0.5A 有时掉电有时不掉,黑屏

网友:
现在电流在0.5A 不掉电了,无显。。。。。。。。。。。。。是CPU没过吗

网友:
可以先测下短路

网友:
这个你量一下电压呀,不然怎么弄呀

支持 反对

网友:
CPU供电在 0.5A 时是 0.88V     但还是会掉电重启,这掉电是查开机电路还是|??如果是CPU电感对地短路,应该不能触发了吧?

网友:
开关处电压只有0.26V的高电平   这就是个问题   顺着他找就行了

网友A:
CPU供电电感对地值有16     这不能证明短路       拆下CPU量下          新u好多都是2   3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电感对地值有16     这不能证明短路       拆下CPU量下          新u好多都是2   3欧

谢谢同志 。你的指点让我毛瑟顿开

网友:
取下BIOS芯片待机正常了,谁给我个亮机的BIOS? 微信支付给你

网友:
本来是接上可调电源,电源指示灯一闪就灭了,现在取下BIOS芯片,接入电源,电源灯亮了

可以不可以这样判断是BIOS芯片有问题,或是BIOS程序有问题?》???

网友B:
那就先刷BioS吧,多刷i几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先刷BioS吧,多刷i几个试试。

唉论坛的BIOS都刷过了。。。无果。。

网友:
刚量了一下,在接电池的地方,有个电压竟然有 25V  这正常吗?笔记本需要25V电压吗?
的确要24v去开启隔离保护管,这是充电ic产生的。

网友:
淘宝上也没这机器的BIOS卖吗?

网友:
接上屏,亮屏,到此OK 莫名其妙,是不是三星笔民本需要接上屏测试亮不亮?我看电流0.5A一直没接屏试,

现在接上屏,竟然是亮的。。我的天,也不知道 搞什么搞好的,,估计是第一次刷BIOS就好了,没记得接屏试原因找到了,自动掉电是因为cpu供电有缺失,我换了个电容,无显估计是bios问题,不过这机子真奇葩,你看这电流

网友C:
新本子  亮机电流是低的  不过你的开关电压0.几  不正常   不会自动上电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本子  亮机电流是低的  不过你的开关电压0.几  不正常   不会自动上电吗

现在开关也是3.3v--正常了,哈哈国庆1--2号就修这台,两天,收了个260。。钱难赚,今天接了个惠普,希望能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开关也是3.3v--正常了,哈哈国庆1--2号就修这台,两天,收了个260。。钱难赚,今天接了个惠普,希望 ...

你能修好的  我看好你  加油  不懂的在来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能修好的  我看好你  加油  不懂的在来问

悲哀!今天客户又送回来了,一样的故障,触发后五秒掉电。。。BIOS刷过了,CPU供电滤波电容换过了,。。马上拆机。再加焊了一下电容,开机,正常了,。。留了一个晚上,早上来,再试开机,又掉电了,,。估计不是电容的问题。。这个掉电据说要示波器来查整机电源好信号,这个怎么查?》

网友:
直接拔了开关板,测接头2脚有3.3v,2脚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开关脚,再接让开关板测量脚,又将到了0.6v,这就可以判断开关板有问题,直接取掉接开关脚的小电容,测试还是0.6!无奈,想想这很简单的了,没什么原件查了,用万用表测开关,看上去又正常,死马当活马医,直接取下开关,测了下焊盘,3.3v竟然正常,镊子短接,上电亮机,没掉电,换个开关,到现在测试正常。
修机真不能靠猜测,要靠扎实的电路知识,理论做基础。。。原来我换电容只是猜测,根本没测量数据做依据,我以后一定像各位学习!

网友E:
这个问题怕还修哦,正真原因还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怕还修哦,正真原因还在的。

真怕,客户拿来3次了,都是用了两天,又一样的状况。。再来我只有退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