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简单维修

楼主(2017-10-01):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G510,说不开机 接可调电源 待机正常 按开关 待机从0.009跳到0.011,没反应了, 拆机,板号LA-9641P,I5的处理器,AMD独显,仔细观察后发现EC两个脚有断线,一烙铁搞定,电流刷刷的上去了,然而并不亮机,看电流是正常的,没办法,继续拆吧,显卡用风枪吹了吹,亮机了,BGA一下,收工!

网友:
有电流还不亮  一看AMD显卡 散热孔脏堵死了  直接焊  都不用犹豫的

网友:
我有一个华硕本 开机电流应该亮了 可是就是没量 外接显示 输入不支持 ,显卡更换过了 无头绪 电压正常 CPU换过了 HM65桥  216-0809000显卡

网友:
捡到死鱼了  楼主

网友A:
EC断脚,难道是进水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断脚,难道是进水腐蚀?

没看到进水,拖了点锡连起来了,简单

网友:
算是比较简单的了,加焊显卡就ok了。

网友:
正常EC不会断线的,有腐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用bga么,我这机器都落了三公分的灰了

BGA还是要用的  只要修板子 bga总有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断脚,难道是进水腐蚀?

修好就行。

网友:
额 BGA还是很有必要的 虽然不像原来用的那么多了 但是没有了还真是不行的

网友:
EC断脚,难道是进水腐蚀?EC断脚,难道是进水腐蚀?

网友:
没进水   EC脚也会断  还没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