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10 那个位置电阻 阻值多大 求助

楼主(2017-10-01):
求助  CG521  nm-a841 rev1 主板进水  小电阻  清理掉了   有大神指导那个小电阻  多大的么 qv16  旁边那个

网友:
不自觉报板号别人想帮你都难

网友:
找个电路图看看,不行的话找个100K的装上去试试

网友A:
为什么这么多人  非得找具体多少欧
看下结构    连不连地   连地有可能是分压的
不连地  看看连到那   是干什么用的   根据结构  找个同代工厂版号生产日期相近的图纸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么多人  非得找具体多少欧
看下结构    连不连地   连地有可能是分压的
不连地  看看连到那 ...

维修进水 掉电阻的
只要不是连地的
我一般都是那线连上
感觉不放心   也就是随便找个焊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FDS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找个100k左右的换上试试

网友:
找图纸呀  没有图纸就先上个10K的电阻进去试试

网友:
没必要找图纸  正常我都是找10k电阻  IO边上10K比较多  还有看一下电阻2阻值  要是没有接地  用10K比较稳

网友:
在论坛搜索栏搜索图纸对照看看,不行就TB一下吧

网友:
第一找图纸看多大,没图纸就找10K或100K,看线路比较粗一般是供电,不像是信号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一下啊,没图纸就先找个几十K的代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