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自动重启维修

楼主(2017-10-01):
    GA-H61M-DS2 REV2.0,故障现象触发后风扇转几秒掉电之后又自动上电,一直重复,在通电瞬间测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都有,就没管了,直接扫通病,刷BIOS,焊PCH,一套搞完还是老样子,想想回过头来仔细测下电压,发现桥供电只上到1.3几V,Q24受控于LM358,测LM358的8脚12V正常,3脚只有1.3V多,问题应该就在这了,找到3脚所连的两个电阻,图纸上一个为3K,一个为8.2K,实测8.2K正常,3K电阻阻值7K多,更换3K电阻后跑码亮机。贴个图吧,纯文字贴怕管理员以为我骗分,这是真实维修图,各位看官体谅下,实在是配图纸那样图文并茂的发贴太消耗时间了,店小人少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徝得学习.....

网友:
楼主好技术,刚好手里有块这样的主板再拿出来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应该是PLL锁相环供电吧,正常1.8V左右的样子。

网友:
     一下就抓住关键点了,桥片供电压不正常。焦点定位了,问题就迎刃而解啦,赞一个!

网友:
支持楼主,学习一下,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 图文并茂,仔细的维修查出1.3v不正常,从电阻入手找到元凶

网友:
很无奈,我都不知道1.3v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额,要是测到我就默认正常了

网友:
正常应该是1.8v,电阻变大导致只有1.3v

网友:
电压都没检查 就焊桥   这个思路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