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大短路

楼主(2017-10-01):
接修一联想Y400不触发,拆机,加电发现大短路,拆掉了保护隔离和电池充电管,还是大短路,测遍主板上颗粒较大的电容98%电容对地阻值只有1-2欧,加电烧机也感觉不出哪颗电容变色或发热,没有了头绪,望各各位师傅指点一二,本人是个新手

网友:
一般可以烧出来 烧不出来一般是小电容短路

网友:
是触发后大短?

网友:
烧不出来可以看下MOS管  上下管  你这个描述的不是很精确啊  是不触发 修触发后 触发大短吗

网友:
拆掉了保护隔离和电池充电管
这是什么鬼

测测电感都是多少

网友:
加电就短,不触发,目前已经找出来为+1.5VP电压滤波电容PC46和PQ17短路

网友:
哪个电压短路了,还是公共点短了。

网友:
公共点短路 正确烧机一般都可以 找出故障点

网友:
找公共点烧一般都能烧出来,实在烧不出来量下各大电感看有没有短路?是不是上下管击穿了

网友:
管子和电容短了  最好是把上下管都换掉

网友:
这是维修人员常用的方法,大电流短路,最好就是用电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