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

楼主(2017-10-01):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B590,开不了机,拆开看,充电口进入19V那里,几个贴片电容断路,换了电容也没用,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跟我一样的。。。。

网友:
别动不动就什么通病。自己测量确认下过保隔没有,有没待机

网友:
兄弟呀,你查条件没有呀,短路解决没有呢?解决了隔离管正常了吗,这些都是要查的呀

网友A:
          楼主大大  真乃高手也

网友:
不修了,修不了,,这是二修板,给人搞了手脚的,搞了一个多小时,没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大  真乃高手也

人家楼主在求助,你这水灌的

网友:
是不是还短路呀        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楼主在求助,你这水灌的

我灌水???
他要是真的想求助  就写这几个字  写的还不明不白的
还是那句话   楼主大大  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大  真乃高手也

我看你才是高人吧 呵呵

网友:
短路的拆了再量啊 量了还是短就烧啊 你这样的问题 无人能够回答你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电容换了没用,是还有短路呢还是开不了机.  说的详细一点才好帮你

网友:
看来他不是搞维修的 不然不会这样写

网友:
短路应该是捡钱秒杀的机子啊,入道不久吧

网友:
短路 查下具体短路位置   若是公共点短路 建议烧机试试

网友:
先自己动一下量量 不要开始就找通病吧

网友:
电容断路,你确定不是短路?隔离管有没有问题,都要检查的

网友:
电容短路会烧坏保护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