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迅维实地第一次笔记本主板维修

楼主(2017-10-02):
时间:2017928
地点:深圳迅维总部
人物:kitteyliu、阿林老师、船长、全班同学
板号:6050A2412201-MB-A02
故障:无待机,不触发。
分析:全板缺件、少件,肯定被阿林老师做过多次手脚
来迅维差不多也有一个月的时间了,经过在船长那里的理论学习,基础焊接练习,迎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阿林老师的高级班。(俯卧撑、蛙跳、深蹲、反向电动势......此处省略一万字,来过实地的都懂),最牛逼的还属铝合金菊花棒(木头的都过时了),试试就知道。
开始正题。
先来两张主板的全景图,正面:

反面:
版号图:
拿到板子之后,太激动啊,连维修流程都忘了。。。。。。别急,别急,屡屡思路
1、拿到板子,环顾一周,翻过来再环顾一周,发现有不少的敌情,好多缺件、少件和多件(一根铜丝)(这板子估计也被上几届的维修学员们搞了好多次了吧)。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补上比较明显缺少的件。
损坏的电感,肯定是被磕碰掉了
先拆掉换好
换好后的效果,舒服多了
接着看,我靠,这么明显的一根铜丝,还在闪闪发亮,直接用镊子挑掉
比较明显的地方缺电容、缺电阻的基本上都补上了。
2、拿出万用表,测量公共点和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
公共点对地阻值
待机3V对地阻值
待机5V对地阻值
内存主供电1.5V对地阻值
桥、总线供电对地阻值
锁相环供电对地阻值
CPU供电对地阻值
集显供电对地阻值
结论:以上各大供电对地阻值都正常,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
3、可调电源先调到0.5A 19.5V(使用小电流先探探水)。上电,电流直接跳到0.35A左右,待机电流偏高!!!!首先测量公共点电压0V,我靠,没有电压,仔细一看原来是隔离管装反了,给换回来。
换回来之后公共点电压出来了
4、接着继续测量待机3V5V电压,都为0V(不用想肯定没有出来,阿林老师不可能让你这么容易就搞好的,哈哈)
5、找到此板的待机供电芯片,原来是51123,测量它的条件,VIN18V左右、VREG32.6VVREG5:5.8V,除了VIN其他都不正常(此处没有拍照,大家都再忙着修板,一个人拍不了)
6、仔细一看,缺了4个件,1个自举电容,22R2自举电阻,1个线性5V滤波电容(这个开始忘了拍照了,换好缺件以后拍的照片,箭头所指的就是缺件的地方)
7、全部补上后,测量3V5V待机,出来了,待机电流也从0.35A左右到了0.007左右(正常了)。
3V待机电压测量
5V待机电压测量
5V待机波形如下(3V待机的波形忘了抓了)
8、待机电压正常之后,拿起表笔,打到蜂鸣档位,这么随意的一滑,我靠,没有反应,难道是我划的太快?换个姿势,再来一次,还是没有反应,什么鬼!还是按时序查查吧。EC的四大条件:供电(正常)、时钟32.768KHZ(装反)、复位、EC读取自身程序(底下没有装BIOS,可能是内置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9、换完晶振之后,再次拿起表笔一滑,咦,怎么还没有反应,奇怪了,表笔直接打到20V电压档位,测量开机脚电压,擦,0V,顺便测了下旁边的LID信号(这就是个坑,课上听船长和阿林老师都说过,此信号为低电平也是不会触发或者就是黑屏等问题),擦,也是0V
10、装上两个100K电阻之后,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拿起表笔一滑,触发开机了。激动的拿起表笔测量各大电压是否正常,之前用眼睛都看到了各个供电芯片周围都被拆掉了数量不等的自举电阻和自举电容,在第一步观察的时候都已经全部补齐了。
11、正常触发了,电流也跳动到0.07V左右(因为没有装内存条和CPU),既然触发了,也不掉电,那就测测各大供电看是否正常:
内存主供电1.5V,正常
内存VTT供电0.75V,正常
桥、总线供电1.05V,正常
锁相环供电1.8V,正常
12、各大供电都正常了,断电,找我们的“菊花组”(我们小组就叫菊花小组)组长拿来真U和内存,上电,以为已经亮机了,靠,还是没有亮机,刷过BIOS还是一样,怀疑内存和CPU有问题,换了一个又一个不行,最终还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匹配上了一组好的cpu和内存装上,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亮机了
再来一张,主要看背景。。。。。。
测量CPU供电 1.15V左右(此图是别组点亮机的,我去测了一个电压,一开始忘了测CPU和显卡的供电电压了)
集显供电 1.11V(我当时测我的集显供电的时候好像是0.85V左右)
13、最后还有抓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波形也给发出来
线性5V波形
线性3V波形
装上管G极波形
不装上管G极波形
基准电压波形
电感前端波形
内存SMBUS波形
EDID波形
行场信号波形
片选信号波形
EN和上管G极波形
最后感谢大家花这么长时间看我的帖子,写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踊跃提出,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故事的结尾,感谢让我进入迅维快修全国连锁加盟店的刘老师,为我答疑解惑的美女助理小黄,还有教我笔记本维修的阿林老师和船长,办公室的两位美女小李、小庞,还有负责人王经理,还有发月饼的饼哥,还有爱拉着一群人吹牛逼的手机负责人徐老师,还有迅维的全体老师及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组菊花小组(陈天超(成天抄哥,船长的50遍你懂的)、李靖(托塔哥,托塔李天王)、刘艺(回路哥,整天仁宝的点火回路)、张正茂(茂哥,焊接EC发明juhua招式的人,jh拉,jh托))。
最最最后感谢我们504宿舍的彪哥、温大哥、大明哥、小韦、峰哥。谢谢大家!

网友A:
强势插入。。。老司机666,分析的很详细,很透彻,我们小白一看就懂了。。。

网友B:
技术不错  写的很详细 图文并茂  出来又是一个大神

网友C:
菊花组顶你上精华。。自从看你帖子,腰也不酸了。主要修机有点头绪了。

网友:
爱你哦,萌萌哒,看的我小萌萌的

网友D:
感觉迅维里出来的学员都是大神级的……………………

网友E:
还是科班毕业的威武啊 基本功学的扎实

网友F:
科班的来秀技术来了

网友G:
写的不错,我就在504住过 加分了

网友H:
打到蜂鸣档,随意一划,这是啥意思,没搞懂。。。。。。。。给个解释吧。

网友I:
504室两位大神,大明哥,凯哥,修板各种秒杀,美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I:
504室两位大神,大明哥,凯哥,修板各种秒杀,美的很

嘹咋咧,美得很。。。。。。。。。。。。。

网友:
再来一瓣蒜。。。。。。。。。。。。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强势插入。。。老司机666,分析的很详细,很透彻,我们小白一看就懂了。。。

你就是班里面的学霸,还小小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错  写的很详细 图文并茂  出来又是一个大神

你就是大神前辈,我们需要跑着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菊花组顶你上精华。。自从看你帖子,腰也不酸了。主要修机有点头绪了。

你的焊接EC技巧不错哦,我们很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迅维里出来的学员都是大神级的……………………

你难道也是迅维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科班毕业的威武啊 基本功学的扎实

师兄这等级,我也只是关公面前舞大刀,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科班的来秀技术来了

没事来秀秀,一是说明老师教的不错,二是刷个存在感。。。。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写的不错,我就在504住过 加分了

504的师哥,这就是缘分呐。。。。

网友:
你小子早就可以毕业了,你媳妇在叫你回家吃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打到蜂鸣档,随意一划,这是啥意思,没搞懂。。。。。。。。给个解释吧。

意思就是我不清楚第三脚、第四脚哪个脚是开关脚,只能全这么划过去试试喽。。。。

网友K:
你这种人才如果再在迅维,就是被你多占了一个座位。你有时间去东莞看看市场,如何搞活经济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你就是班里面的学霸,还小小白呢

我们这是在互粉么???哈哈哈哈

网友L:
很好的文章,看的挺有味道。希望再放一些

网友M:
修成这样  你毕业了! 一位高手进入维修界!

                                                          -- 给你加分了

网友N:
过节,给你个精 节日快乐
希望再接再厉~~

网友O:
做的故障很难修,加油,同学。。。。。

网友P:
写这么长的文章,真够力的

网友Q:
               内容相当精彩,怪不得给你加精呢

网友R:
老司机。随手一滑。你肥皂掉了呦

网友S:
亮点啊,看到阿林老师的半边脸了~

网友T:
帖子写的很仔细  就是不懂的都能慢慢学着看  理论功底很扎实  我们这些修了多年的都汗颜啊 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种人才如果再在迅维,就是被你多占了一个座位。你有时间去东莞看看市场,如何搞活经济

需要温大哥这位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是在互粉么???哈哈哈哈

就等着你的LZ57的主板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L:
很好的文章,看的挺有味道。希望再放一些

以后随着修的越来越多,我也会分享维修中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修成这样  你毕业了! 一位高手进入维修界!

谢谢前辈的加分,慢慢的努力,现在还不是高手,目标酒是成为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过节,给你个精 节日快乐
希望再接再厉~~

谢谢饼哥的支持,以后会继续努力的。。。。节日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O:
做的故障很难修,加油,同学。。。。。

会好好努力的,谢谢你,同学。。。。

网友:
引用 网友P:
写这么长的文章,真够力的

所谓的维修一天,写帖三天,现在才算是明白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Q:
内容相当精彩,怪不得给你加精呢

师傅教的好,徒弟才能写出来好的技术贴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R:
老司机。随手一滑。你肥皂掉了呦

偶尔还会菊花一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S:
亮点啊,看到阿林老师的半边脸了~

哈哈,我能说这个图片我是故意放上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T:
帖子写的很仔细  就是不懂的都能慢慢学着看  理论功底很扎实  我们这些修了多年的都汗颜啊 哈哈哈哈

船长的理论讲的没话说,阿林老师的实战讲的也没话说。。。。就一个字牛

网友: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U:
这是零基础的实地学员吗?这么厉害啊

网友V:
厉害了 出来又是一位大神

网友W:
楼主在实地学习了就是不一般,牛逼,找问题有条有理的,学习了

网友X:
太正常了,在实地就是做了一些故障让你维修的,在现实中也有同行做出这么多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是零基础的实地学员吗?这么厉害啊

以前就搞搞板卡级别的,换换硬盘,换换键盘,除除尘。。。。芯片都是给同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V:
厉害了 出来又是一位大神

黄沙大神已经出来好久了,我这小白需要跟上脚步。。。。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在实地学习了就是不一般,牛逼,找问题有条有理的,学习了

让工程师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太正常了,在实地就是做了一些故障让你维修的,在现实中也有同行做出这么多故障的

嗯,所以当出去的时候,需要迎着困难,不能腿步。。。。

网友Y:
楼主思路很清晰,图文并茂 ,一看就懂了 学习了

网友Z:
在迅维网学的就是仔细,感觉基本流程都有了。该学的都学了。这一个月的都可以出来当师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在迅维网学的就是仔细,感觉基本流程都有了。该学的都学了。这一个月的都可以出来当师傅了。

还需要一个月才可以毕业,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思路很清晰,图文并茂 ,一看就懂了 学习了

互相学习,多多交流,正所谓学无止境。。。。

网友AA:
迅维快修的哥们,加油!修的费心劳神,编辑这个更费时间~

网友AB:
迅维实地出来的就是思路清晰,真正的做到了快,准,狠!

网友AC:
这帖子非常详细到位,不愧是迅维出来的。。

网友AD:
写点实例也是对自己技术的巩固。

网友AE:
感觉迅维出来的都比较牛啊

网友:
给楼主来个666

网友:
引用 网友J:
504的师哥,这就是缘分呐。。。。

嗯呢,我们那一期是同学之间互相做故障,虽然没你这多 但是可狠多了

网友AF:
猛起来了,小伙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迅维快修的哥们,加油!修的费心劳神,编辑这个更费时间~

谢谢哥们儿加分,第一次编辑这么长的帖子,还有点不习惯,做了三天时间,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迅维实地出来的就是思路清晰,真正的做到了快,准,狠!

讲课的思路清晰了,我们就清晰了,讲的内容快、准、狠,我们修的也就快准狠。。。。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这帖子非常详细到位,不愧是迅维出来的。。

听这话想必你也是出自实地咯,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写点实例也是对自己技术的巩固。

嗯,也算是对自己来迅维实地一个月时间的一个检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感觉迅维出来的都比较牛啊

一般一般,平平第三,哈哈。。。。

网友:
给你也来个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F:
猛起来了,小伙子 。。。

好家伙,你这个下载分金币太多了,羡慕中。。。。。。

网友:
这技术杠杠的,写那么多,你是学文学的么

网友:
你的焊接EC技巧不错哦,我们很受用。。。。

网友:
有图有真像,这板修的很666啊,出师了,大神。

网友:
好吧,系统学习过的人就是牛逼。。。。。。。。。。。。

网友:
小伙子好好干,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