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易美逊G2770 开机花屏,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还有没有救!

楼主(2017-10-01):
液晶型号:易美逊G2770液晶故障: 开机花屏
上全图:

大家帮忙看一下,给个意思,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看着像屏的问题,带换下板试试,如果还这样就是屏了。

网友:
百分之九十是屏

网友:
看现像不像驱动板板的问题,应该是屏坏了修复的可能性不高

网友:
屏坏了,已经失去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屏线还有屏  估计问大

网友:
这是屏的cog出了问题 chipst on glass 芯片坐在玻璃上

网友:
看着像屏的问题,带换下板试试,如果还这样就是屏了。!!

网友:
确实像是屏的问题,也换个屏线试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屏幕损坏了,可以使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到底是不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屏坏多了 这样的问题 找个一测试就知道结果了 不用太麻烦想太多思路

网友:
你是想修屏还是怎么的 前三板你弄没
.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不行就是屏的问题,没救了

网友:
百分之九十是屏
百分之九十是屏

网友:
看着像是屏的问题  没啥修的意义了

网友:
换排线,或者驱动板,或者用点屏工具测一下..............’

网友:
大多数是屏幕损坏了
没啥修的意义了

网友:
最近好像是易美逊 机子毛病泛滥的阶段,这边也遇到几台易美逊的显示屏出问题!

网友:
点屏配件啊,换一台通用的驱动板和升压板上去试下屏就知道了,屏坏了就没辙了

网友:
有无通用点屏套件?有的点下试试,马上就知道到底是屏问题还是排线驱动板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