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20四声报警总结

楼主(2017-10-01):
机器:戴尔7420独显
板号:DA0R08MB6E4  REV:E4
故障:开机4声报警电流1.0不显示

接到本子先查了论坛只有一个案例,是刷BIOS好的连接如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9941-1-1.html
故障和这位兄弟的一样但是我的刷他的BIOS没好,又在淘宝买了一个工厂的BIOS
刷上去问题依旧。事实证明确实不是BIOS的问题。也发过求助帖求助过。连接如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7329-1-1.html
DELL四声报警是内存检测失败。经测量VDDSPD3.3/VTT0.8/VDD1.5/VREF0.8都正常。
但是还是报警.加焊内存插槽还是报警。据说这个本内存槽虚焊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加焊座子以后问题依旧。无奈又仔细测量电压以后发现问题

+1.5V_SUS转+1.5V_CPU电压不正常。输出只有0.38V。此处忘记拍图
测量Q4 D级1.5V.G级电压0V。由SIO_SLP_S3#控制,经测量3.3V,2脚5V,但是6脚缺没有导通。+15V_ALW上拉电压正常
更换Q5后Q4 G级电压17.96V.+1.5V_CPU电压顺利产生。开机不在报警正常亮机。故障解决。

总结:7420四声报警可以测量内存供电以及CPU内存控制模块是否有1.5V电压。都正常的话刷BIOS一般都能解决。目前论坛发现这个机器的问题比较多。通病是读卡器接口电容短路。以及4声报警。最后上传买到的工厂BIOS。测试秒亮。刷过不能解决问题的兄弟们可以考虑其他地方的问题了。免得走弯路

 会员12197252元2023-1-7 17:51
 会员6325062元2022-10-19 15:28
 会员6325062元2022-10-19 15:19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给楼主加分

网友:
已经加分了了    楼主技术不错  还是慢慢测的号啊

网友:
前几天我修了一个进水有一个内存槽有问题     一个能用

网友:
这个是缺 CPU内存模块1.5VCPU_VDDQ.这个一开始用示波器测会快点。

网友:
以前遇到bios问题,但是下下来好多都是坏的,哎,搞了好久才搞好

网友:
思路清晰,谢谢楼主的bios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样的,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zge dianya这个电压没有, 居然能跑过CPU 报警。。。

网友:
这个机器没修道过   不过我修道过其他的

网友:
可以 我碰到的四声报警就没有修好的 故障老诡异了 怎么做都不好 一直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下次碰到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
这个BIOS  还可以刷5420  验证过了

网友:
不错,总结的都是使用的经验,我们涨知识了

网友:
前几天我修了一个进水有一个内存槽有问题     一个能用!!

网友:
戴尔的报警我只知道八声是显卡。。。。。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一个刷bios就好了额,没碰到过楼主这种问题

网友A:
你怎么不先量电压 而且去加焊槽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不先量电压 而且去加焊槽子呀

一开始没测到这个电压.以为电压正常就整了座子。因为这个本有时候座子会虚焊也会这样报警

网友:
2声没检测到内存 4声内存不过 5声RTC电路 7声不跑码 8声没有检测到屏

y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