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打印机MX368主板

楼主(2017-10-01):
佳能MX368主板接上24V电源后测主供电,为什么会被直接拉到7V。我想问大概是哪里被拉低了呢。这个电源是不是双路24V输出呢。 这个电源是不是双路24V输出,因为我测得时候有一路是没有电压的。坐等各位指点指点啊!

网友A:
在线测试应该一个是24V.一个3.3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测试应该一个是24V.一个3.3V左右

不对没有3.3 左边白线12v 中间黑线-  右边白线GND

网友B:
在线测试应该一个是24V.一个3.3V左右,,实在不行就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线测试应该一个是24V.一个3.3V左右,,实在不行就换吧。

网友:
路过  抢沙发 与楼主一起座等大神结果

网友:
不是的待才机电压是7.5v,启动起来就是24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