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 LA-C293P 图纸 或者声卡芯片高清图

楼主(2017-10-01):
求一个 LA-C293P
或者声卡芯片高清图 这个机器开机一切正常没有声音 认不到声卡
芯片

网友:
这个没有吧,查一下芯片相同的图纸

网友:
说下声卡的型号 也好找图纸啊

网友:
声卡型号 直接在论坛里搜索

网友:
右上角搜索一下,这图纸应该有!在不行就找马云

网友:
看看论坛上有没有,没有就买一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