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待机3.3v sy8208b发烫的案子

楼主(2017-10-01):
                Acer e1-572g的机器,板号9531p。  机器故障为待机偏高0.17左右。 拆机发现pu401 发烫

  待机3.3v在3.0v左右,+3vlp 2.9v左右。待机5v正常的,测量+3valwp和+3vlp阻值都在400欧左右,没有发现短路,

没什么好办法,换了芯片再说,换了一个样,那么顺着找吧,+3vlp也没去几个地方一个是ec这边,拆芯片拆电容的没效果,
最后找了老半天是rtcvcc有点漏电引起的,故障不太常见,发个贴上来给各位参考下。

网友:
这个太难找了吧,是如何找出来的?
tps51125好多时候发热,都不是芯片问题。

网友:
RTVVCC下方电容漏电,,有意思

网友A:
这种类似的故障之前在一台进水的机器上遇到过,拆了VCCRTC那个二极管就待机正常了

网友:
rtc漏电影响待机拉低?没见过

网友:
这都能找得到?  厉害了 我的哥,你是怎么发现的

网友:
牛,这都能找到。。。。。。。。。。。。。。。。。。

网友B:
漏电你最后怎么解决了?··························

网友:
haha.rtc电路短路难得休哦,是通病吗

网友C:
                     电容短路了,这个用3V烧应该也是可以烧到,

网友:
牛人   什么情况啊       电池会漏电

网友:
遇到过一次,这种小问题最难查,要耐心

网友:
恩不错的经验,以后要款思路,rtcvcc也会英气主供电发烫

网友:
楼主是电容漏电?这样的一般遇到都不好修     烧机应该烧不出来这种

网友:
tps51125好多时候发热,都不是芯片问题。

网友:
这应该找了很久吧 对地值正常估计烧也少不出来

网友:
这个感觉真心的不好找,碰到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 我遇到过  断开 3 5v后级 待机有时候瞬间升到0.2 线性对地值300多  最后还是认为是线性问题  烧出来的  3v线性经过二极管给到桥待机  二极管都烧坏了  最后换的集成cpu 桥cpu一体的

网友:
漏电或引起芯片发烫?第一次听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类似的故障之前在一台进水的机器上遇到过,拆了VCCRTC那个二极管就待机正常了

对,我也是拆二极管确认是RTCVCC这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电你最后怎么解决了?··························

RTCVCC下面的电容干掉,就是这个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短路了,这个用3V烧应该也是可以烧到,

烧了没啥反应的,过了二极管,而且也没有完全短路

网友:
这明显芯片LDO线性电压拉低导致,使4脚OUT同步输出3.0此时电感上的电压应该是虚电压,芯片发烫

网友:
短路烧不出来的,加大电流烧,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