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装音频编解码IC能开机显示吗?

楼主(2017-10-01):
主板不装音频编解码IC能开机显示吗?我这个主板音频坏了,拆下还是不显示!

网友:
先把你要解决的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
原理上是能的

网友:
正常主板拆下声卡,顶多识别不到声卡,没有声音而已。不会影响显示。

网友:
应该可以的,不会影响开机显示的。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搞好!!!!!!!!!!!

网友:
这和显示没关系的吧,你碰到的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台板  不装声卡  网卡  都可以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