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楼主(2017-10-01):
版号 820-00165-A   插上充电器  不亮灯  按开关无反应 ,测得 电源芯片  线性有3V 5V 没有。有谁遇到过吗?板子无进液 没发现腐蚀

网友:
我手上有个1466开机报警3声

网友:
下个电路图研究一下,这种你又想通病是不是,最好那个点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只有打开图纸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了,问题应该不会很严重。。。

网友:
个电路图研究一下,这种你又想通病是不是,最好那个点坏了

网友:
需按照时序先查下公共点电压 在查那个3.42V

网友:
这个好修啊 查3.42v和公共点电压 ec复位

网友:
打开图纸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了。。。。。。。。。。。

网友:
查一下EC的复位。这个很重要 。。。。

网友:
主要去查ec的待机供电和复位   我今天有修到一台就是ec待机复位和供电出问题了   导致机器插电源待机0.011不触发    一般正常待机为0.022左右吧

网友:
先找3.42v,接着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把时序翻出来看看
,叫人无法回答你

网友:
不过楼主的精神还是值得表扬的,下次再接再厉

网友:
这个也只能按时序一步一步查了,光这样也没法判断吧

网友:
强冲电池,看看能否开机
,电压不要调太高。

网友:
先看下适配器过去的3v侦测到ec没

网友:
重点排查CPU附近电容有没有短路  电池附近的保险有没有断,还有就是3.42V

网友:
                先查查EC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