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2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0-01):
        DELL 3521板号la-9104p 接机电流表显示0.00无电流,拆机测没有待机电压,发现待机芯片腐蚀严重,拆下芯片有个脚都没了,找了半天也没rt8205L, 用rt8205e替换LDO电压5V的只有3V,也没待机电压。等订芯片到了,装上有待机电压按开关没反应,测开关电压力0V,测开关上拉电阻的电压一头有3V,一头0.5V,把上拉电阻100K换成10K开关电压升到了0.8V,有东西拉低了,拆掉图片中的DE1测IO的开关脚ON/OFF信号还是没电压,用镊子短接上接电阻RE49竟自动触发了。看来是EC拉低了,看到有两个BIOS,应该是不带程序的,换上新EC测开关有3.3V但还是不触发,rsmrst为0V, 刚才都还能触发呀,再细看图纸发现两个BIOS都是连到南桥的,原来EC带程序的。        EC带程序就不好弄了,刚才短接上拉电阻能触发说明问题也不大,找了一个22欧的电阻换上DE1,再把EC换回原来的,上电自动触发了,测开关电压3.1V还算正常,试了一天都行,通知客户取机,希望不要返修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思路清晰,不过我感觉还是会回来找你的、

网友:
EC的问题还是么解决啊,只是暂时能用了

网友:
这应该是个KB9012吧 可以用809f刷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