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该死的EHP511

楼主(2017-10-01):
老同行拿来一台HP511  开机不显  ATI独显   风枪对着吹20S  OK  点亮  报价同行  70  要修 上BGA   下来不亮  上0.17  换显卡供电OK  不跑马    换了个拆机显卡也点不亮  不知道哪里问题 有遇到的同行吗

H55
价格太低了, 检查下 TPS51511 是不是坏了, 如果显卡报废就扔了吧,几十块钱没必要换显卡,没意思

网友:
价格真低,这么费劲儿,亏大了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拆机显卡 首先不确定好坏吧, 建议还是先量一下显卡条件,如果供电都有还是换一块新显卡试一下吧,你的BGA温度多少,感觉是温度高了,把供电都B坏了

网友:
吹下就能亮,说明电路应该是好的。还是显卡

网友:
51511坏了  换吧 换了肯定好 一般我加焊这个桥都用锡箔纸包一下51511 不知道为毛板子一热那芯片就死了 加焊桥收的也太低了吧。。。。

网友: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吹亮就算了,不上bga, 不做bga.
但返修也不多。

网友:
你不会是在广东做吧 那边的价格好低的

网友:
价格上不去,换显卡吧,你同行怕是不让做,吃力不讨好

网友:
显卡短路了吧

网友:
70元也搞,这合理吗,收他210元保修一个月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