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15 年 不开机 大短

楼主(2017-10-01):
a1466   大短  cpu 附近 还有白色保险    非常愿意坏   已经修了好几个了

网友:
            能上个图标注下就最好了。。。上图给你加分。

网友:
没修到过,修到的1466都是进水的

网友:
这种故障 在苹果机器上确实很少遇到

网友A:
我也修到过至少三台了,都是主供电容短路,顺带烧了保险。应该算是通病了,有两台是CPU附近的电容,有一台是保险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修到过至少三台了,都是主供电容短路,顺带烧了保险。应该算是通病了,有两台是CPU附近的电容,有一台 ...

每一台都是那一个电容坏吗? 你是烧的还是拆的?

网友:
真是简洁明了  要是带点实际图就好了   这样 不好加分

网友:
能不能上个图看看,说的比较笼统,不长修到的比较模糊

网友:
大短路 电容坏 这个故障  就等于  送钱的 生意。。。。。。。。。。捡干鱼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我就主意了

网友:
要图要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