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5448机器BIOS 设置密码(admin)搞忘记了,各路高手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7-10-01):
dell 5448机器BIOS 设置密码(admin)搞忘记了,但是有system密码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是没法修改其他设置,高手路过看到的,烦请支个招,机器已经过保,熬夜多了,最近记性好差,提醒大家还是不要熬夜太晚,没事多找美女聊聊,有益身心健康,先谢谢了

网友A:
感谢回复!!!刷bios是不是要拆焊芯片?还是直接软件就刷了,下载了官方的bios,按理说官方的bios刷了应该不影响这个密码,伤脑筋,昨天开始,尝试了无数密码了,

网友:
直接硬刷BIOS搞定,现在的机器不像以前IBM的机器解密那么麻烦了,小问题

网友:
拆机,拆BⅠos芯片,刷刷。。。。。。

网友:
感谢大家热心回复,刷这东西一般收费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刷bios是不是要拆焊芯片?还是直接软件就刷了,下载了官方的bios,按理说官方的bios刷了应 ...

需要拆芯片   要是自己不专业可以找专业人员

网友:
这个只能拆下来芯片刷写BIOS程序了

网友:
忘记密码了 只能拆下BIOS芯片刷一下BIOS   密码就没有了

网友:
这种情况就只能够刷BIOS了,你自己可能没有这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