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460档41维修

楼主(2017-10-01):
板号: JW8
  故障上电到0.9,诊断卡跑到41,不装内存20,刷BIOS后故障一样。

内存的SMB总线有读取,内存的VTT,VREF,DRAMRST正常,202 200,SMB总线对地值正常
测内存的地址数据总线发现146脚阻值无穷大

通过点位图测试点CPU端 阻值无穷大

摘下CPU后测焊盘到146线路相通没有断线,重植上CPU后OK

H55
没必要拆 CPU 吧,我看你点位图 的那个 焊盘 就在边上, 是我 就用风枪吹一下 那个位置 99%就搞定

网友A:
            U虚焊了导致不过内存,楼主这3代的U好植吗?感觉好有难度。。。

网友:
是几代的cpu呢

网友:
小cpu 重置还行。。大的就麻烦了、、、、、、、、、、、、、

网友:
3代的CPU,这个板子CPU下面容易掉点

网友B:
没必要拆 CPU 吧,我看你点位图 的那个 焊盘 就在边上, 是我 就用风枪吹一下 那个位置 99%就搞定

网友:
楼主,跑41  不装跑20  怎么就想到测内存的SMB总线

网友:
太有耐心了  内存那么多脚 换我估计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U虚焊了导致不过内存,楼主这3代的U好植吗?感觉好有难度。。。

这种相对还好植  那种双核心的就相对麻烦了

网友:
是断线还是CPU空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拆 CPU 吧,我看你点位图 的那个 焊盘 就在边上, 是我 就用风枪吹一下 那个位置 99%就搞定

主要是怕CPU下面掉点

网友:
这个很厉害啊 这样的CPU一次没重植过 怕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