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显卡开盖加硅脂

楼主(2017-10-01):
各位国庆中秋快乐!!财源滚滚,生意兴隆。

这个显卡是自用的游戏卡,先在已经好低端了 翔升GTX560,俺以前买来玩游戏的卡。
此卡已经是修的不能再修了。
第一次坏,花屏!!玩游戏玩不了多久就花屏,做过一次BGA
第二次坏,短路!!供电mos坏一颗。
这是第三次坏,温度高!!不是散热器问题,此卡压力测试,温度直接从40-50-60-80-90-熄火~~
手摸芯片背面PCB板,很烫,散热器温度很低,摸上去只能算是暖和,这种问题一定是芯片内的硅脂干了。
今天10.1国庆,大家都出去玩了,生意都没有来一个,所以研究了一下GPU开盖(没开过,还是有点担心直接开废)。
,首先要加热。风枪调到200度,吹GPU。等30秒左右,此时芯片已经烫手。
裁纸刀,刀尖随便找一个GPU的角。沿着盖和芯片的缝隙插入一点。这一步一定要小心翼翼,一点都不要着急。而且只能插入0.5MM左右,
如果再往里面插,很难保证GPU上线路的安全。
当刀子插进去的时候,盖和芯片的结合缝隙就会变大,再用撬棒,再插进去,直接往外撬,整个盖就开了,撬棒要用塑料的,这样才安全。
我也是第一次开,没想到这么顺利,哈哈哈
已经干透,从新加新的硅脂。处理掉边框的橡胶,盖子也要处理好,这样放回去才能没有缝隙。(我没有从新加胶,不知道是不是平时用的704,我也没有)!上好散热器。再来跑个温度
。差不多有10分钟左右,温度一直在70左右徘徊,证明已经搞定。

最后依旧祝各位                                                                   财运滚滚,生意兴隆!!!

网友:
我的显卡也要换下硅胶了

网友:
好手工。。看到手都有点震,很怕把线路搞坏。。

网友A:
开盖后怎么封起来啊,不用加胶吗?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给显卡加导热硅脂哦,真的没有研究过

网友:
费米大核心的通病,我记得以前淘宝有开盖后的金属芯片保护板买,就是放在GPU芯片周围,刚好起保护,高度刚刚与GPU晶圆齐平。这样免去了后续开盖的烦恼,又使得晶圆直接与散热器接触,免去镍合金盖的中间传递。

网友B:
直接不要盖子 散热直接装 以前显卡都这样

网友C:
压轴 还有船长的墨宝 实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轴 还有船长的墨宝 实地?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果然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不要盖子 散热直接装 以前显卡都这样

主要是开盖的事情,后面倒是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盖后怎么封起来啊,不用加胶吗?

为什么还要封起来....

网友D:
看标题 我还以为是GPU核心开盖呢

网友:
开盖时,注意手. 我弄破过几次手.

网友:
不错。。。。 原来是开盖,不是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标题 我还以为是GPU核心开盖呢

这个就是核心开盖啊,版主大人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楼主辛苦了,下次我也弄点

网友:
第一次看到黄船长的字。很牛B!!!

网友:
盖子上好后,四只脚与外面还是相通的,这么说盖子也不会防水的。
盖子和塑料条之间不放什么胶水吗

网友:
为什么不亮出开盖神器

网友:
开盖一不小新就挂了
还是怕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