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显示器 229CL2 715G4375-M01-000-004I BIOS

楼主(2017-10-01):
飞利浦显示器 229CL2 715G4375-M01-000-004I

飞利浦显示器 229CL2 715G4375-M01-000-004I.zip

网友A:
嗯。先收藏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碰到这样的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请不要回复这种无意义的回帖,下次注意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先收藏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碰到这样的显示器!

现在的液晶显示器BIOS程序都特别爱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液晶显示器BIOS程序都特别爱坏

bios程序爱坏吗?还是比较少遇到,大部分是电源部分老花的多!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程序爱坏吗?还是比较少遇到,大部分是电源部分老花的多!呵呵

BIOS程序爱坏的,电源也不少坏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2018-04-21):
楼主上个图也让我学习一下,我想知道那个芯片是储存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