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 Pad E431 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7-10-01):
联想Think Pad E431 版号:VILE1 NM-AO43 Rev1.0 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开机 刷了BIOS故障依旧 遇到好几台这样的机器了 这是通病吗?

网友:
南桥容易坏

网友:
这南桥打黑胶的 不好弄。。。。。。。。。

网友A:
一 般是都是桥加焊可以的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 般是都是桥加焊可以的

我试试

网友:
查查条件了,确定是不是再干桥。。

网友:
估计毛病不在bios 上我觉得应该是哪里电压不稳,导致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

网友:
E440南桥爱坏,E431 是SLJ8C的PCH ,有烧毁的或者USB失灵的都是客户使用不当造成的,E440那是自身体质不好

网友:
E431 的一般都是刷BIOS 能解决不定时无显示的故障,你再刷几个试试,如果还不行,我也没有思路

网友:
E431 的一般都是刷BIOS 能解决不定时无显示的故障,你再刷几个试试,如果还不行,我也没有没有办法

网友:
毛病不在bios 上我觉得应该是哪里电压不稳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有个楼主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我现在修到E系列的太少了    不敢乱说

网友:
BGA压下南桥,我压好过一台.....................

网友:
E431 IO容易坏  这个IO里面有程序

网友:
这机器 基本上都是桥问题, 不过是黑胶的,加焊只会是爆珠,所以只能换,或者放弃 ,干完桥要刷 原厂BIOS ,或者是改过ME 的BIOS ,不然会亮机慢!或者多次才亮机

网友:
这种大多数都是蓝桥问题   .................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 可以查一下 有没有什么没出来的电压

网友:
加焊一下桥问题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
刷了bios,还不行。基本都是桥的问题了!(建议多刷几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