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72G X宝买的BIOS版号 DA0Z8BMB6D0 REV D

楼主(2017-10-01):
花10闷 买的  我的机器故障是 拔掉外置电池 就能开机用几天 有这样 刷个BIOS 试试再说!

亮机快 独显驱动也不会打感叹号

网友A:
不是BIOS的事  插上电池 放一晚上早上来 不开机 拔掉电池 又能开机 ,不开机的时候 测待机3V  5v没电压 这个机器设计的 用电池的时候 待机都是先出来, 换掉待机滤波电容和BST 电容试试!现在客户拿回去了 希望能好

网友B(2017-12-08):
引用 网友A:
不是BIOS的事  插上电池 放一晚上早上来 不开机 拔掉电池 又能开机 ,不开机的时候 测待机3V  5v没电压 这 ...

你好,机器好了吗,是电容问题吗,我的一样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机器好了吗,是电容问题吗,我的一样问题。

换了滤波 3V  5V 滤波电容  现在没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滤波 3V  5V 滤波电容  现在没回来了

我是是换了3V 5V电容,我运气不好啊,还是不行。有时没有待机,

网友:
BST  电容 换没 ?我也不确定 到底好没好  我叫客户 不开机的时候 给他一个螺丝刀 把电池卡位弄一下 拔掉电池再插上!反正一直没拿回来!

网友(2018-07-24):
板号是什么?

网友:
标题上不是写了么  呵呵

网友(2019-04-26):
bios 测试过是好的

网友(2019-07-24):
我也遇到一台,故障和你这一模一样,换了电容也没用,应该是通病,有大神解决了吗?

网友:
直接告诉客户自己拔掉电池再插上

有可能是键盘问题 导致的  你不插键盘排线试试

网友(2020-05-21):
我的也一样,上电池待机不对,BST 电容是哪个电容呀

网友C(2020-07-10):
卧槽 同样的机器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卧槽 同样的机器同样的问题!

我最后告诉客户自己拔掉电池 让他那样用!!!

网友(2020-09-23):
机器电流900mA左右到1.2A左右循环屏一闪一闪不亮,刷了这个BIOS后OK,秒亮的速度。

网友(2020-12-16):
这个机子遇到好多,都没彻底解决。运气好换3,5v滤波跟刷BIOS能好。 太难测了又耗时间。

网友(2021-02-05):
我这有个风扇狂转   开机使用正常的    我下一个试试

网友(2021-07-07):
遇到几台这样问题 不开机 拔掉电池能开机 装好 几天又不行了 显微镜下滤波电容表面不少炸皮的 该扣的扣该换的换没出现故障了

网友(2021-11-09):
把PQ34拆了,试试。在PU9旁边。在CPU风扇边上找。我没拍图片,。这个是EC发过来一个开启信号的。控制PU9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