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不开机不联机

楼主(2017-10-01):
苹果6P不开机不联机,触发后电流0.05,如何下手啊。但是有个地方上家安装时螺丝上错了把板子螺丝底座弄坏了。

网友:
刮开看断线没

网友:
刮开看看有没有断线吧,断线了就飞一下!

网友:
是不是压断线了,,仔细查查看。。

网友:
这得先刮开看看再说

网友:
50ma估计是打到I2C总线了,刮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刮骨                   疗伤,,,,,,,,,,,,,,,,,,

网友:
查总线,刮开看是否有断线,一根根飞线吧

网友:
找个料板先刮开,心里有个数,再慢慢刮这个板子,估计下面断线了

网友:
里面就只有一条管开机的总线,其他全部都是管背光或者显示还有摄像头的线

网友:
来张垃圾版慢慢刮刮练习 再搞好的

网友:
有没有废料板?刮开这个位置,看看底部走线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