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10-01):
1,同行送来联想G510笔记本一台,报价后开修。
2,故障: 待机0.01.开机0.03几秒钟掉电到0.01
3,根据经验可能是南桥虚焊,导致后面的动态电压没有出来。于是,拆机加焊南桥,再开机还是0.03上不去。只有老老实实的修电路了,查EC开启条件SYSON和SUSP都正常,说明EC开机动作没问题,心想,有可能是相对应的场管没有把电压转换过来。那么就首先重点查+5valw和+3valw的转换电压,查图纸+5v alw和+3vALW分别有U38和U39两个N管转换成+5VS和+3VS.
4,开机量U38和U39的D级分别有5V和3V , S级无,G级无,说明G级没有高电位的控制,所以后面的+5vS和+3VS不能产生。找到问题就好办了,为了确认是不是+5VS和+3VS的问题,我就先直接把U38和U39的D级和S级分别飞线直连试试,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7,开机电流刷刷的上去了,接上屏,完美亮机。
5,但是,这样飞线靠不住,因为把待机拉高了,时间长了,待机芯片肯定会坏,于是拆下飞线查条件。 U38和U39都是N管,必须高电平才会导通,量他们的G级都是低电平,难道是Q110和Q111把它拉低了。分析图纸,在待机的状态下,SUSP为高电平,把+VSB正常拉低,让U38和U39不能产生后继电压,使电脑处在休眠动态。在开机状态下,SUSP变为低电平,使Q110和Q111分别不能导通,那么,20V的+VSB就可以分别使U38和U39级导通了,从而产生+5VS和+3VS.
6,我的主板在待机时量Q110和Q111的G级都是3.3V的高电平,正常。开机时变为低电平,也正常。那么为什么+5VS和+3vs没有产生呢?于是,量R646和R647上端的电压,都没有+VSB电压,难怪。再查,+VSB有B+经过PJ202节点转换来的,找到PJ202,测量有20V的电压。分析图纸,在待机时+VSB就会产生,量通断后,发现PJ202和R646,R647不通,于是,一根长线飞过去。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正常了。接屏开机亮了。
7,以上是个人维修过程,可能有写的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正。

网友:
思路分析的很有道理,技术不错。

网友:
二级电压出不来,修的不错了。。

网友:
思路还是可以的,楼主你强大

网友:
属于转换电压的故障 这种有图纸相对好修的

网友:
楼主  你发贴   图片插在文字中间  这样阅读体验才更好

网友:
联想的机子还是好修的,只是思路要清楚,楼主还是不错了,向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