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25内屏不亮,外接正常

楼主(2017-10-01):
型号:三星R525
故障现像:内屏不亮,外接正常,外接显示时,键盘连键,用USB外接键盘正常没有问题。
拆机按图纸测量屏接口电压,123脚VDC_INV无电压,10脚P5.0V正常5V,26、28脚正常3.3V,25脚正常3.3V,27、29脚LCD_VDD3无电压不正常 ,查看图纸VDC_INV是LCD_VDD3控制产生的,LCD_VDD3没有,VDC_INV肯定也没有,追查LCD_VDD3是一个三极管控制产生,三极管条件满足就是不导通,更换三极管后,LCD_VDD3正常产生,VDC_INV也正常了,内屏正常亮 了,再测试键盘,很神奇的没有连键问题了,于是我把屏线断开,只接外屏测试,键盘还是连键,接上内屏就没有问题了,以前就听说过三星屏是带程序的,没想到会是这种效果。

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示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4106-1.html

网友:
长见识了,真的是什么可能都有,屏还会这样

网友:
三星真是问题奇葩

网友:
这么奇葩,没遇到过,怎么会外接连键呢。

网友:
三星真是问题奇葩      砉,,,,,,,,,,,,,,,,,,,

网友:
三星的砸问题,感觉这厂家的本子问题挺多

网友:
三星的机器就是这么奇葩 换个屏键盘就连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老老实实的修电路了,查EC开启条件SYSON和SUSP都正常,说明EC开机动作没问题,心想,有可能是相对应的 ...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 你这回复有什么意义

网友:
这种屏幕供电的问题直接杀了

网友:
是不是CCFL灯光  我的就是烧了   自己后改的LED

网友:
三星屏有程序  换屏都要换码片  不然键盘用不了

网友:
分析的好到位,不过维修很多情况是靠运气,运气一击即中!哈哈

网友:
奇葩哦,这个问题

网友:
很少遇到过 这么奇葩的问题  也只有三星了

网友:
咳咳 啥奇葩问题都有啊,高人来分析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别提多心酸了。换了键盘

支持 反对

网友:
遇到过换屏键盘乱码的

网友:
我遇到一台华硕也是连键问题,什么都测了就是连键

网友:
不错嘞    啥奇葩问题都有啊,高人来分析一下。

网友:
感觉这厂家的本子问题挺多,屏的ROM不对还连键

网友:
有几款三星的机器,它的屏不能随便换,不然键盘不好用。

网友:
从来也没遇到这种问题,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最薄弱得就是LVDS接口这里了,不是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B:
楼主,图中是不是没标出是哪个三级管坏了啊 是不是VDC分压产生低电平,然后导通Q501啊,求解答。

网友C:
学习一下,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屏供电的引起的不显示。。。。。。。

网友:
这都是老问题了     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看贴不细心呀,我修好了,是一个三极管损坏,导致的屏供电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中是不是没标出是哪个三级管坏了啊 是不是VDC分压产生低电平,然后导通Q501啊,求解答。

是的,图纸是借别的型号的,标的编号不一样,大概是这个意思。

网友:
确实不是换 屏能好的,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