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0-80 这个机器奇怪

楼主(2017-10-01):
机器来的时候 先是花屏 然后就出现不认硬盘故障 我然后刷BIOS 还是一样 求助大家
刷BIOS

网友:
硬盘换过了吗. 换过了的话 那就查条件呀.两个故障凑到一起一起搞

网友:
查下桥的事吧 还有就是看下电压

网友:
一体单CPU无独立桥查有无时钟,无时钟波形一样显示就是不认光驱硬盘

网友:
先排除一下硬盘故障,确定硬盘没问题就看看主板插槽有没有老花吧

网友:
楼主 可以先看一下 所有电压都出来没 看看是不是5V次级转换电压 不够

网友:
先一步一步排查吧,看看硬盘是不是好的,在搞花屏

网友:
你这个 集成CPU 老火 。。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