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LA-B702P不触发,主板灯亮一下

楼主(2017-10-01):
宏基LA-B702P不触发,待机3 5V正常,按开关主板上灯亮一下,感觉是BIOS问题刷了几个还是一样,桥是同行换过的,量了EC上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不知道怎么下手,还有这个板的EC是KB9022是不是有程序的

网友:
估计还是桥的问题吧,以前遇到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
9022应该是没有程序的吧 是灯亮了电流不上去么 是的话应该是桥没发slp信号出来吧 可以加焊一下桥试试 不是自己换的老是感觉不靠谱。。

网友:
是不是进水机,看着好多腐蚀的地方,要打扫干净腐蚀的地方。

网友:
主板灯都亮了下,应该是出发了的. 感觉是桥和ec之间缺少条件,电上不去

网友:
这机器不是有图纸吗

网友:
应该   触发了    测测后级有短路没有                ·

网友:
估计是有地方断线了,好好找找···············

网友:
估计是哪里腐蚀掉原件了,再说二修的有点难了 ,有些维修的会加新故障的

网友A:
估计还是桥的问题,你同行技术行不行?再检查一下!

网友B:
有桥在换一个测试下吧,

网友C:
你按开关的时候,桥和ec之间的通信正常么?是不是3  5 V 后极有短路啊

网友:
EC-116脚 SUSP# 无电压是吗 触发後EC-106脚有发出PBTN_OUT#到南桥  .南桥不出SLP_S3#与 SLP_S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按开关的时候,桥和ec之间的通信正常么?是不是3  5 V 后极有短路啊

量过了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桥在换一个测试下吧,

今天我自己又换了一个桥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桥的问题,你同行技术行不行?再检查一下!

自己换过了,都是一样的,没有变化

网友:
这种机器不是EC应该就是南桥,要么电流能上一点点,既然按键灯都亮了一下,那估计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
KB9022 确实 有程序。。。 你看下 PWRBTN 发给桥 有没有跳变。。 还有桥哟没有 返还 SLP-S3 S4 给EC。。检查EC和PCH 的   N个触发条件都具备没有。。 这个是基础我就没必要多说了

网友:
触发灯亮一下,是不是后级有短路,测下各电感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