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东芝l51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0-01):
同行送修的东芝l510 版号6050a2303001,故障现象为不触发,据同行自己讲,一开始是时开是不开,他拆开机器,把排线加焊了一下,紧接着就不触发了
拆开机器,量主板无短路,无进水的痕迹,但是开关排线焊的稀烂了。基地找到图纸,量u37 ec的19脚vcc供电正常,25脚rsmrst有3.3v,量94脚lid休眠有
3.3v,量64脚pw-swin短接开关时有3.3的跳变,量15脚ec-pwrsw也有到底高的跳变,基本确认二次无问题,转到南桥这边,量暗开关时背面电容有3.3v
量晶振的协整电容一个0.11 一个0.34v,抬头一看表,触发了,换掉晶振及协整电容,测试2小时后无问题 交货。

网友:
图片如图,小小问题,请广大坛友指教

网友:
我遇到很多是桥坏的!!!

网友:
运气真好,楼主也是个很有经验的老司机了……。

网友:
这种也有可能是桥问题吧  换晶振的时候热到桥了

网友:
运气真好,楼主也是个很有经验

网友:
老司机,收藏了,留着以后备用!谢谢分享,国庆节快乐

网友:
笔记本主板的桥晶振和协震电容很好出问题的,第一次见到,楼主6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