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

楼主(2017-10-01):
今天来一台X201的联想  来的时候客户不显示
我通电真的不显示
刷了BIOS显示好了
然后风扇异常温度再高还是不转   换了好多的BIOS论坛都给我下遍还是不好   最后刷了我保存在电脑里面的之前的BIOS终于有一个是好的
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适配器一插上就直接触发  时间总是不保存   CMOS电池电量又正常  然后这个SMOS 电池通到南桥  我是不是要干桥

网友:
有高手帮我分析分析      弄了一天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那应该是RTC电路有问题吧,不插电,只上BIOS电池,测一下RTC电路有没有工作,我觉得应该重点查BIOS电池到南桥的电路,插适配器自动开机,如果没有上BIOS电池的话就是这样,你这个状态明显是BIOS电池没有起作用。

网友:
你找找看是不是rtc电容漏电

网友A:
rtc电路到南桥这段线路测好没有啊。

网友B:
RTC电路是不是检查没有问题?追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电路是不是检查没有问题?追线路

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电路到南桥这段线路测好没有啊。

不会断线的  都正常

网友:
时间不保存啊.看看晶振好坏啊.....................再不行就换了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