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快 返修3次联想y460

楼主(2017-10-01):
1:同行拿来的不亮机100快,修好拿走(就不说什么问题了)

2:没几天又拿来说是花屏(第一次返修)
开机测试确实偶尔花屏
加焊显卡,做系统,测试半天没问题。ok拿走

3:又过几天拿来还是花屏(第二次返修)
同行直接让改集显,
好的直接去显卡电感。
开机没问题。又拿走了。

4:今天又来了还是花屏(第三次返修)
看视频3分针左右准花屏。 不看视频一点事没有。

试了几次,发现花屏的时候,使劲按C壳,屏有反应。
拆后盖,使劲按了下cpu。直接掉电。
又试了几次,加换CPU,都不行。
80%CPU座虚焊了,
同行与客户沟通,报风险,客户不同意加焊CPU座,
同行还要修好。(不知道给客户报了多少钱,我们退钱,免费修,都不行,必须弄好)没办法,名片剪了,把CPU架的高高的。散热螺丝松松。

上电能开机,使劲按CPU不花也不掉电了。
上电看视频测试 2个多小时ok。
(没想到修电脑把自己修成剪纸的了,剪费了好几张名片)

网友A:
      我最怕返修,还好你聪明,不然可把人愁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最怕返修,还好你聪明,不然可把人愁死了

恩恩  这100快挣得  真能把人愁死

网友:
不管怎样,最终还是被你搞定了

网友:
我最怕返修

网友:
修好 就 OK  让我想起了  手机上的 夹骨 神器

网友C:
说实话,100元修笔记本本来就是亏本价,拆、装、测试、修、保修一个月。没有150直接不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100元修笔记本本来就是亏本价,拆、装、测试、修、保修一个月。没有150直接不搞。

我这同行送来的本本,只想给五六十元修----我就立了一个规矩“取走不保”实际中修过的地方在三五天如果出现故障,磨不过面子还是给搞好.....哎 难过啊

网友D:
这样垫名片,但是力还是作用在座子上啊?能长久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恩  这100快挣得  真能把人愁死

同行的生意有时候 报价不高 返修就闹心了

网友:
Y460这机器 坑比较多 ,现在手上还有一台显卡打不上驱动的  显卡换过了 电压不缺 就差显存了 桥已经换过了 客户不同意改集显

网友E:
楼主这样,还是会返修的啊,也是悲剧的机器

网友:
估计这样用不了多久还会返修的,同行真是赚钱,赚的都不愿意退了

网友:
这种方法都是可以的,我还从来没有用过下次也试一试这个方法看看!

网友F:
修完确实需要烤机试验看有没有其它故障,楼主有点马虎,搞了下就交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垫名片,但是力还是作用在座子上啊?能长久不?

不太确定   座子虚没虚也不确定
现象就是使劲按cpu就花屏  掉电 中间部分,按边上,没事
而却必须弄好,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样,还是会返修的啊,也是悲剧的机器

不太确定   座子虚没虚也不确定
现象就是使劲按cpu就花屏  掉电 中间部分,按边上,没事
而却必须弄好,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完确实需要烤机试验看有没有其它故障,楼主有点马虎,搞了下就交货了。

软件压力测试吗
好机器  压时间长了  也挂     尤其是加焊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完确实需要烤机试验看有没有其它故障,楼主有点马虎,搞了下就交货了。

而却    我们都是试机的    看什么问题试机
不亮机一般修亮就完事

网友:
高,实在是高。这要换一般人还真不一定想得到,还有这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