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X555LI 内存贴纸

楼主(2017-10-01):
上电0.33A 插不插内存一样,测了 供电全都用  刷了几个BIOS 还是一样 也屏蔽的半载内存插独立内存也一样,这机说CPU 容易坏 又遇到的吗?论坛好多上电0.3的 有没有修好的 图纸也没有

网友:
华硕的就别想图纸了  点位应该有 0.3感觉有点低了 可以找找二级供电

网友:
把你备份的BIOS刷回去试试。

网友:
CPU容易坏吗??没有吧,很少听说

网友:
二级供电,USB口阻值。找不到问题就BGA一下喽。。。。试试呗

网友:
华硕的本来就没有原理图,要是有个点位图也将就着用吧

网友:
先测量一下二级电压看看  不行  就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