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小6无背光尴尬维修

楼主(2017-10-01):
今天修一小6  经检查是无背光     于是拆机     简单打了下阻值     测电压没有背光升压供电     又在显微镜下看了下大电感和二极管    无变色  无明显裂纹     于是上去就干背光IC       由于没有直风枪        用螺旋风胆子不大    毕竟离CPU太近   所以边吹边翘      很快就下来了       习惯性的在焊盘上加焊油用烙铁加锡拖一遍     然后除胶    胶除完发现焊盘有点黑       便用洗板水擦洗     再看还是有点黑    以为焊点氧化     又用烙铁加锡拖      来回拖了三四遍     用显微镜观察    TMD焊点不见了      一个都没留下      这下乐子大了     就这么小的空间   要飞12条线            于是就把二极管      大电感   全拆掉      一条一条补        来来回回    返工两次     最后全部补完     绿油固化     焊二极管    大电感  (原来的二极管和大电感搞丢了  拆机补上去的)焊背光IC   最后开机  屏幕亮了     瞬间整个人都轻松了

网友A:
                  革命成功了!祝贺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革命成功了!祝贺你!

多么吓人的经历      还好成功了:daizhi:

网友B:
修好后,也是传说中的*WF词语*机
兄弟,返修概率很大

网友C:
楼主很好耐心啊,焊功也不错,学习了!

网友D:
12根线 这个考验焊工了

网友E:
谁又不是从这些开始慢慢把手工练好的呢,有了一次下次就不会这样了,楼主的耐心跟手工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F:
有耐心 技术很不错。

网友G:
有时候是这样的6还好点有遇到6S直接烧没了的

网友H:
我就佩服你12个焊盘都没了。

网友I:
空间的确很小,这种个人认为用风枪加热,直接用小刮刀,刮应该可行,直接刮平,你的耐心在下佩服

网友J:
这厉害了,12个点全部不见,全部飞线。想想就感觉酸爽。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厉害了,12个点全部不见,全部飞线。想想就感觉酸爽。

不是一般的酸爽呀     飞一般的感觉:kuqi: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是一般的酸爽呀     飞一般的感觉:kuqi:

哈哈,不过修好就是本事。

网友L:
焊了多久?  这个叼

网友M:
在拆前就应该把大电感先拆下来 这下得不偿失

网友N:
我就想知道怎么拆的?哈哈 12个点都掉了也是没谁了,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后,也是传说中的*WF词语*机
兄弟,返修概率很大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和客户沟通过    以后不能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好耐心啊,焊功也不错,学习了!

可别学我这样       不知道机器原本就是摔掉点还是我翘掉的        吓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根线 这个考验焊工了

硬着头皮上的      当时我也心虚了:kuqi: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又不是从这些开始慢慢把手工练好的呢,有了一次下次就不会这样了,楼主的耐心跟手工还是挺不错的

多谢夸奖      以后我会经常和大家分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耐心 技术很不错。

谢谢    和大家分享   交流经验才是重要的     以后干这个芯片的时候小心点别学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时候是这样的6还好点有遇到6S直接烧没了的

还真有一个6S的      也是全盘掉         同事搞不定       要让我搞       过两天    我要搞的话再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就佩服你12个焊盘都没了。

心虚    怕U挂了      就用力大了点吧     然后就....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空间的确很小,这种个人认为用风枪加热,直接用小刮刀,刮应该可行,直接刮平,你的耐心在下佩服

我在实地是CPU杀手      连续干十几个U才成功一个     所以心虚       用力大了:weiqu:

网友:
引用 网友M:
在拆前就应该把大电感先拆下来 这下得不偿失

怪自己懒了     以后还是要细心再细心:kuqi: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高难度啊?一下飞12条线,还能准确无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L:
焊了多久?  这个叼

焊了有三四个小时吧       心虚的手都想发抖了

网友O:
你能飞那么多线,不太可能第一次拆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能飞那么多线,不太可能第一次拆背光

之前也有拆过背光      用螺旋风    心虚     怕U挂了     就想着高温快拆了        没想到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好耐心啊,焊功也不错,学习了!

焊工真心一般       就是耐心大了点        千万别学我   太着急拆掉 用力翘

网友:
胆子不小啊,这都能焊出来,不错不错,手抖……

网友P:
你牛逼害了,能把焊点全弄光,又飞起来

网友Q:
补线技术不错呀,12个点还那么小想想就头大!

网友R:
引用 网友K:
我在实地是CPU杀手      连续干十几个U才成功一个     所以心虚       用力大了:weiqu:

十几块板                     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牛逼害了,能把焊点全弄光,又飞起来

:kuqi: 我宁愿不这么厉害         太吓人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R:
十几块板                     多少钱啊

那时候在实地学习去华强北买的故障版一个50修好就干U     可惜.....     现在晕U比晕血都厉害:weiqu:

网友:
引用 网友Q:
补线技术不错呀,12个点还那么小想想就头大!

还好我耐心不错       不然真的头大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K:
那时候在实地学习去华强北买的故障版一个50修好就干U     可惜.....     现在晕U比晕血都厉害:weiqu:

最少              500块     干死了啊           一期下来   买板  的钱 要不要150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最少              500块     干死了啊           一期下来   买板  的钱 要不要1500啊??

这就看个人了      我只能说我买的不算多的     只能算中下等的吧

网友:
胆大,心细, 革命成功了!祝贺你!

网友:
楼主好本事啊

网友:
最好用直风枪的干!  揉的很慢 风险高

网友:
我想起那是我实地第一次做cpu时候,cpu做好了背光很暗,翘了背光芯片掉了几个点,没补放弃了。楼主比我有耐心

网友:
露露姐,干得不错!再接再厉!干这个我从来不掉点!想知道技巧的微信聊

网友:
这样都行,牛×!!!!!!!!!!!!!!

网友:
牛人,12条钱这么小的空间都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就想知道怎么拆的?哈哈 12个点都掉了也是没谁了,哈哈哈哈

他是拖没的

网友:
是不是敲芯片的时候用力过猛呀,还是要等周围小电容融了再敲比较保险。

网友:
楼主好手工。赞一个。维修手机现在搞的像走钢丝一样

网友:
好耐心啊,焊功也不错 !!!!学习了

网友:
想当初我撬6p也是这样的,一刀下去点都没了,师傅都惊呆了

网友:
厉害,太牛了,这么小的焊盘全部补上,厉害

网友:
我想问一下花了多少时间?楼主太有耐心了。

网友:
厉害,如果是我直接放弃维修了,这焊工厉害

网友:
手工到位哈 这要是每个好的手工就挂啦!

网友:
你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飞线大师?????

网友:
这线飞的牛,能分享一下飞线方法吗

网友:
不好修! 手机显微镜下修是离不开的! 恭喜

网友:
呵呵 我也有和你一样的经历 那时候飞线到我手抖

网友:
估计点大多数是翘掉的。。、。。不过楼主能再补上说明焊工扎实~

网友:
你好牛B啊,第一牛的地方,是脚都能弄没有了,第二牛的地方,是都能补上了